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我洗了发动机 ,中阳26cc的 洗完后拉不着了

楼主(2012-07-07):
用手转离合块 感觉轻轻可以转动 第一次按的时候 怎么也安不进去,就用了点劲,结果折腾了一回还是装不进去 ,最后看到活塞上有个口 把活塞环装弄好后才装进去,可装好后却啦不着了 怎么啦也拉不着 只拆了杠头和

网友A:
哈哈
哈哈 把活塞环缺口对着进气口方向,活塞端面的箭头指向排气口就行。安装反了小心拉缸!

网友B:
活塞头和缸头看看是不是反了

网友C:
是不是拉缸了,用电风吹加热一下让里面的水蒸发干净,堵住排气口拉动手拉把油箱油拉紧发动机,多拉一些油进去,再点火

楼主(2014-03-25):
能回复自己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