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mz直机3D设置

楼主(2012-07-07):
求14mz直机3D开关及曲线设置,有会的请指教。

网友:
 用futaba的几乎都会,但是没法告诉你设置多少!看说明书,事半功倍,这个问题,几乎不会有人回答你的!

网友:
14mz直机曲线设置,只讲难点,其余得都简单,看看说明都会
1:遥控器油门推50%,找到舵机水平、斜盘水平、螺距是0度
2:遥控器油门最大、最小处,飞机设好最大最小螺距,必须要一样的相反数值。
3:遥控器pit curve里去定义总螺距范围。先显示deg,默认的是%、再去angle里定义最大最小螺距值,默认的是10度,摇杆最低才能设定最小值,摇杆最高才能设定最大值。完成上面步骤,你可以给飞机断电了,剩下就设置遥控器就可以了。
4:曲线选spline,你就可以赋任意螺距值给任意点了,比如说,遥控器写的是3度,飞机这时候肯定是3度,再推一下遥控器到别处,遥控器这一点显示5度,飞机一定是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