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个。425原装胶版机能3D吗。

楼主(2012-07-07):
昨天。。到手了一架425原装机。舵机MKS1210舵机。。GP780陀螺。DS620尾舵机。。电机XXD3126/1600KV。。电调好淫80A。。螺距正负12度。。油门曲线。。%60。。3D。。2分钟飞机出问题了。。估计是大桨夹空中断了/。/飞机炸下。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一对胶大桨夹断了。。请问各位有没有这种问题出现过。。如果有。。那么就不再用胶大桨夹了。。

网友:
标题

大浆夹空中断的机率不大,应该是炸下来才断的...

网友:
可以3D,温柔点的

楼主:
不是的。。特然出问题的。。今天修好了。。再次去3D。。这次油门高点。%65。。又炸。。这次是球头扣空中断了。。炸下。。又是什么都没有坏。。损失了大桨一付。。球头扣一个。

楼主:
再炸就要上无副了。。

网友:
不会是买的多年的库存吧,塑料老话了?
以前常飞也没这样过啊

网友A:
人品问题,哈哈。。。开个玩笑,我感觉425还是可靠的,,我的425飞了2年多,现在还在飞,感觉还可以,很好的一台练习机,哈哈。。炸机成本也低。

网友:
上回有個3000RPM飛425的,槳都爆了,槳夾都沒坏。。。

网友:
调的好暴力3d没问题

425塑胶板是性价比最高的练习机了,去年进了20架,动力天蝎星3026-1400kv和90a电调,bls253*3,quake+9254,炸了10几次,消耗套机7架,剩配件无数,绝对是实习本的第一选择,打算摔剩2套换机型,60岁那年拆一套装上发到本板块,和老魔头们共同分享2010年的往事。

楼主:
LS的牛呀。。20架。。我这里才三架。。配件就够多了。。飞机凋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425的皮带不怎么顺。。。起码没有YT的皮带顺。。不知那个皮带松紧度。。你们是怎么调才合适呢。。。

网友:
425皮带是。50级别鸡的皮带,是阻力稍大,没事的
另外图片拍的真好

网友:
425大桨夹不贵,这个钱就不要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品问题,哈哈。。。开个玩笑,我感觉425还是可靠的,,我的425飞了2年多,现在还在飞,感觉还可以,很好的一台练习机,哈哈。。炸机成本也低。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UxMDIxNDIw/v.swf

高手!求配置,曲线,环境温度!

网友:
哇,20架。够炸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