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N启动轴组装配问题

楼主(2012-07-07):
这两部分应该如何更好地装配在一起呢,小弟我装了几次都在使用一小段时间后滑掉。榫头螺丝似乎根本呢就锁不住。哪位油机前辈能指导一下啊,配件是YT700N的启动轴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电磨再适当磨掉部分!可以其中一个孔位为主! 打磨得深一些!  另外一个为辅助锁紧! 示例~~

网友A:
楼主问的貌似是油机启动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的貌似是油机启动轴啊
看的是方法而不是教程

楼主:
谢谢楼上高手指点

网友:
  九十度锁紧的方式!很常见! 图例是电机齿和电机出轴(本身是光轴,自己定位开槽)的固定方式~~  手里600N 的启动轴固定是同样的! 只是没照片~~

网友:
虫子的电机轴就是要自己磨个口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