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尾旋翼控制组,哪款好?

楼主(2012-07-07):
是alz那些双推好,还是单推就行,哪款精度高又耐用的?

网友:
这两个新款的变距系统可以试下,超爽

450PRO V2尾控制組 H45181
[H45181]
建議售價:¥272
會員售價:¥218
產品圖:

示意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採用新型兩點式固定的設計,結構更確實無虛位,讓尾舵有更為細膩、精準的操控手感!
●採用鋁合金CNC加工而成,可活動部位使用精密軸承連接,兼具結構強度與結構順暢度,讓尾旋翼控制組運作更為滑順、更為精準。
●6061-T6鋁合金全CNC加工。
●適用T-REX 450PRO V2。
●450PRO V2新尾齒箱右側板 × 1
●450金屬尾控制工字臂 × 1
●450金屬尾固定連接座 × 1
●450尾軸滑套 × 1(Φ3x Φ4.8x10.6mm)
●450尾翼軸承座襯墊 × 1(Φ4x Φ5.1x1.6mm)
●450新型尾控制連桿頭 × 2(10.4xΦ5.1x4.2mm)
●450金屬尾翼控制軸承套 × 1(9.2x8.2x6.5mm )
●球頭A(M2x2.5) × 1(Φ4.75x7.18mm)
●軸承 MR83ZZ × 1(Φ3×Φ8×3mm)
●F681XZZ軸承 × 4(Φ1.5xΦ4xΦ5x2mm)
●MR74ZZ軸承 × 2(Φ4xΦ7x2.5mm)
●FMR52ZZ軸承 × 2(Φ2xΦ5x2.3mm)
●半圓頭內六角螺絲 × 2(M2x4mm)
●半圓頭內六角螺絲 × 4(0#x4mm80牙)
●半圓頭內六角螺絲 × 4(M2×5mm)
●半圓頭內六角螺絲 × 1(M2×12mm)

450PRO尾控制組 H45179
[H45179]
建議售價:¥258
會員售價:¥207
產品圖:

示意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採用新型兩點式固定的設計,結構更確實無虛位,讓尾舵有更為細膩、精準的操控手感!
●採用鋁合金CNC加工而成,可活動部位使用精密軸承連接,兼具結構強度與結構順暢度,讓尾旋翼控制組運作更為滑順、更為精準。
●6061-T6鋁合金全CNC加工。
●適用T-REX 450PRO。
●450新尾齒箱右側板 × 1
●450金屬尾控制工字臂 × 1
●450金屬尾固定連接座 × 1
●450尾軸滑套 × 1(Φ3xΦ4.8x10.6mm)
●450尾翼軸承座襯墊 × 1(Φ4xΦ5.1x1.6mm)
●450新型尾控制連桿頭 × 2(10.4xΦ5.1x4.2mm)
●450金屬尾翼控制軸承套 × 1(9.2x8.2x6.5mm)
●球頭A(M2x2.5) × 1(Φ4.75x7.18mm)
●軸承 MR83ZZ × 1(Φ3×Φ8×3mm)
●F681XZZ軸承 × 4(Φ1.5xΦ4xΦ5x2mm)
●MR74ZZ軸承 × 2(Φ4xΦ7x2.5mm)
●FMR52ZZ軸承 × 2(Φ2xΦ5x2.3mm)
●半圓頭內六角螺絲 × 2(M2x4mm)
●半圓頭內六角螺絲 × 4(0#x4mm80牙)
●半圓頭內六角螺絲 × 6(M2×5mm)

网友:
价格超爽

网友:
我 就用的这个 要买整套的 280 元 PROV2 版本 安装好以后 上点润滑油 基本上0虚位 VB 蓝精灵 5.2PRO 100 的感度锁尾 比吃了伟哥还硬

网友:
这东西不错,看什么时候搞一个!

楼主:
有平民一点的吗

网友:
亚拓的双推

网友:
亚拓永远都是为有钱人服务的!

网友:
这双推 是por的吧 请问 sport能有吗

网友:
对啊 和楼上同问……

网友:
我问卖家了 sport可以用 用下面的,但是尾波箱侧板是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