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02s 打舵掉高度,怎么办?

楼主(2012-07-07):
都快炼成打舵同时推油们的习惯了。

网友:
标题

电池嫌疑最大,其次线阻大,再次主轴尾轴阻力大
尾舵机固定螺丝很容易拧爆尾管,造成尾轴阻力大

网友:
既然被风吹掉高度正常的话 那打舵掉也应该正常的吧 毕竟小飞机的定速方面都是不尽人意的 我猜的对不对 楼下继续

网友:
不掉那是装了aps

网友:
航线和自旋,不掉高度,悬停几分钟的话,反而很难锁定高度

网友A:
左旋升高度,右旋降高度,这个比较明显,好像没啥办法,不过开3D油门调高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旋升高度,右旋降高度,这个比较明显,好像没啥办法,不过开3D油门调高点就好了。

旋转高度变化正常,我主要是副翼打舵变化大。

网友:
用老式02的桨,碳桨,我还用了九鹰318A的主桨,桨宽,长度都稍长,升力应该能不能大点,不过似乎风大了怎么都没用,还是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