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空调工作一会就罢工是啥毛病?

楼主(2012-07-07):
38度高温天,空调都抽风了,每次开机只能制冷十几分钟,然后就不制冷了,关机几个小时后再开机又能制冷一会,这是啥毛病?
能制冷时可以听到外机的轰轰声,十几分钟后,温度调再低,外机也只有风扇的声音,没听到轰轰声。

这会不会是电容坏了?

网友A:
你那空调是多大的,什么型号? 夏季用电高峰,有可能是电压低的事情,晚上很晚的时候电压会高一些,试一下还会这情况不

无论什么时候每次开机都这样吗?  有可能是 外部 电路 保护了,

网友:
难道是压缩机问题?

网友B:
冷媒不足,或叫雪种不足,叫维修的来加就可以了,压缩机保护了

网友:
楼上圣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空调是多大的,什么型号? 夏季用电高峰,有可能是电压低的事情,晚上很晚的时候电压会高一些,试一下还会这情况不

无论什么时候每次开机都这样吗?  有可能是 外部 电路 保护了,

是TCL 大1.5P的,不是电压的问题,量过电压,白天晚上都在225V左右,空调罢工时电压也在这个范围。
也不是每次开机都这样,有几次能通宵工作,大部分时间只能工作十几分钟到几十分钟。

不知道你说的外部电路保护,是指哪一块?我懂一点电子,但从没修过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媒不足,或叫雪种不足,叫维修的来加就可以了,压缩机保护了

雪种不足的现像,不是制冷不足吗?这种也是吗?
还没叫维修人员,就是怕修过之后是好的,人一走又这样了。

网友:
难道是制冷剂问题?

楼主:
问了修空调的,说是这种情况是空调坏了,修不好的。

晕,这么严重?

网友:
室外气温太高,冷凝器散热不好,压缩机热保护,有个简易办法解决:接根水管到室外机边,用水淋冷凝器,效果很好.

网友A:
保护压缩机的线路,1.5P的没有立式空调的保护线路复杂,特别是三相的空调,都有反相保护,
压缩机身上就带着一个热保护开关,当电流很大时,保护开关里面的金属发热就会动作 断电,保护压缩机,  有的热保护开关在压缩机的 头顶上,有的在压缩机肚子里面,在头顶上的就好办,拆掉就行了,在肚子里面的话 就蛋疼了。
你还是要找出 引起 压缩机热保护的原因来啊, 把室外机散热片清洗干净, 空调系统内的制冷剂压力高了也会热保护,给室外机 遮蔽一下阳光, 看看室外机的 风扇 转速是不是比以前慢了,  看看室外机 管子接口处的 螺丝帽位置 是不是很干净,如果不干净 有 油的 话, 就露了制冷剂,制冷剂少了 ,压缩机也 热保护,
还有把 室内机 里面的 空气过滤网 取下来 清洗一下。  夏天室外温度很高,也会造成空调内部系统压力高的,从而引起热保护,但 一般情况是不会的,  还有一个情况是,空调时间有点长了,热保护开关比较灵敏了,呵呵, 先 清洗一下你的空调 看看

网友:
死马当作活马医  实在不行 就把 直接把压缩机头顶上面的 热保护开关 摘掉

网友:
有泄露吧,加注冷媒也不能根治,你把空调温度调高点,反正是压缩机超负额了,

网友:
我家前几天空调跟楼主一样,11楼差不多解释清楚了。

网友:
以前我家的空调也是这个毛病,检查后是室内机的空调盘管温度传感器坏了,这个是用来防冻结保护(盘管过冷会结冰),开机十几分钟后,阻值不正常,控制板就把压缩机关了

网友:
热保护开关动作啦

网友:
看了学习不少啊

网友:
听上去像压缩机过载保护了。家里一个空调也有这毛病,不同的是压缩机一工作马上就停机,以前也是开一会才停机的。叫了维修的人来说压缩机坏了要换压缩机,说换个压缩机要1千多,然后又说不如重新买一个新空调就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保护压缩机的线路,1.5P的没有立式空调的保护线路复杂,特别是三相的空调,都有反相保护,
压缩机身上就带着一个热保护开关,当电流很大时,保护开关里面的金属发热就会动作 断电,保护压缩机,  有的热保护开关在 ...

11楼兄弟能给个热保护开关在压缩机头顶上的图片吗?拆下后压缩机没了保护要不要紧啊。谢谢

网友:
室外气温太高,冷凝器散热不好,压缩机热保护,有个简易办法解决:接根水管到室外机边,用水冲淋冷凝器,把冷凝器冲干净.散热好了,就OK。

网友:
仔细检查外机的散热翅片是否脏?外机风扇转速是否正常,转速过低是运转电容容量减小了,一般是2--3。5UF,以上正常的情况下,再检查是否缺制冷剂?我做空调维修工的 时候这几个问题是最常见的。轰轰声不代表风扇转的响声,压缩机的声音盖住了,凭声音不可靠,切记切记!

网友:
是电容坏了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楼兄弟能给个热保护开关在压缩机头顶上的图片吗?拆下后压缩机没了保护要不要紧啊。谢谢
打开室外机上面的 盖子,顺着 线路 找一下, 在压缩机顶部, 也有可能是在压缩机 肚子里

最主要的是 降低 室外机 系统内的压力,室外机的散热片的温度,   可以 稍微放出一些制冷剂来,从室外机 粗管底部,有个螺丝帽,里面是个顶针式排气孔,顶住就排气,要在开机状态下排气,这样压力低一些安全,别喷手上,会冻伤的,

网友:
你说的状况就是少氟(F22),坐在板凳上的朋友已经告诉你了。补充一点F22就行了。要完全解决还要捡漏。漏的地方一定有油渍。
    拆除压缩机热保护的方法不可取,一定会烧压缩机的!压缩机是靠冷媒回气冷却,冷媒不足压缩机温度一直上升,没有温度保护很快就会OVER!

网友:
室外自己修注意安全。

网友:
找售后真心是浮云啊·· 你空调坏掉的时候室内机的灯会闪烁提示 根据提示自己去网上搜出事的原因 然后在进行维修 网上也有很多检测方法 检测下是不是你怀疑的地方坏掉了   空调保护很多一般不会坏主件 电子件容易坏  我家用了10年的海尔空调换了个主板现在用的刚刚的    根据我总结的经验 只要你的空调过了保修期 售后人员一般建议你换空调(主要他们也不知道哪里坏了) 售后尼玛是浮云啊 人还是要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