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做充磁机,没有单向可控硅,可用大交流固态继电器代替吗

楼主(2012-07-07):
           本人电子水平很菜,手里有好些电解电容,想折腾个充磁机玩,目前还没有找到大功率的单向可控硅,想用80a600v单相交流可控硅代替,后面接大功率二极管,这样能代替大功率的单向可控硅吗,电子达人来指导下吧,感谢了,附上我划的电路图,不对的地方,大家来指正,感谢!

调整大小

楼主:
了解的各路专家来说说看吧,如果固态继电器不够,我还有二个的,多并联二个就是,就是想知道这个电路行不行,感谢指导,

网友:
电路图中输出的正负就画错了应该是上正,下负。或大功率二极管方向换个流向,楼下继续!

网友A:
80A根本就不够,800A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A根本就不够,800A差不多

80a少了,我再并联二个一样的固态继电器,你看可以吗,能充磁吗

网友B:
1)。固态开关用在直流应该可以用,记得内部好像使用MOS管当开关管的,但是你的电流太小了,多个并联由于各个的参数不同,很难同时开通会烧的,你可以用个36V或更高电压的直流电,用固态开关来点亮一个灯泡试试,能点亮就说明直流可以用。

2)。充电回路中要把220V的电源隔开,否则很危险,由于充电线圈线径较粗电阻较小,如果和220V直接挂钩危险,用一个灯泡隔开。通电时灯泡亮--充电,灯泡灭了,充电结束,电容满电,充磁线圈是利用电容上的电的大电流放电来实现的,而不是220V上的。

3)。充磁线圈上的续流二极管很重要(电感线圈的突然通电和断电会产生很高的反向电动势)

附上本论坛网友的充磁电路图一份和你的电路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固态开关用在直流应该可以用,记得内部好像使用MOS管当开关管的,但是你的电流太小了,多个并联由于各个的参数不同,很难同时开通会烧的,你可以用个36V或更高电压的直流电,用固态开关来点亮一个灯泡试试,能点 ...

老大好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固态开关用在直流应该可以用,记得内部好像使用MOS管当开关管的,但是你的电流太小了,多个并联由于各个的参数不同,很难同时开通会烧的,你可以用个36V或更高电压的直流电,用固态开关来点亮一个灯泡试试,能点 ...

真的很感谢你的,陈师傅,太麻烦了,还给我纠正过来的,等我把充磁机做好,义务给大家充磁玩啊,我不懂,闲事也多了点,进度慢了点的,再次感谢师傅!我佩服你的水平的,机电都通,还有专利,人有热心,感谢!

网友C:
你那个大功率二极管干什么用的?另外继电器控制通断,时间上掌握不好,实在要用别继电器并联,搞个大的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大功率二极管干什么用的?另外继电器控制通断,时间上掌握不好,实在要用别继电器并联,搞个大的接触器。

二极管单向通电啊,接触器会烧触电的啊 电流大

网友C:
已经整流了,还要加个二极管单向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整流了,还要加个二极管单向导通?

充磁是电容放电啊,我也不是很懂,反正做着玩的,家里一堆搜来的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人电子水平很菜,手里有好些电解电容,想折腾个充磁机玩,目前还没有找到大功率的单向可控硅,想用80a600v单相交流可控硅代替,后面接大功率二极管,这样能代替大功率的单向可控硅吗,电 ...

如果没有单硅可以用场管三极管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单硅可以用场管三极管代替

复杂的管子我不懂啊,呵呵

网友:
强磁能充吗?

网友:
固态继电器本身是分交流和直流的,不能混用。

网友:
大功率的可控硅好贵,我用20个tyn1225(25a1200v)并联也可以用,价格便宜

楼主:
回复,楼上二位,我现在也在摸索中,也是电子鸟鸟的,也是仿照论坛做的,就是没有大功率的单向可控硅的,想用单相交流固态继电器后面接大功率二极管  代替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二位,我现在也在摸索中,也是电子鸟鸟的,也是仿照论坛做的,就是没有大功率的单向可控硅的,想用单相交流固态继电器后面接大功率二极管  代替的,

直流固态继电器不能用于交流,这个很好理解;为什么交流固态继电器不能用于直流?因为绝大部分交流固态继电器的导通和关断点在正弦波的过0点,直流电路没有过零点,所以无法工作;

仅供参考,鼓励LZ进行试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直流固态继电器不能用于交流,这个很好理解;为什么交流固态继电器不能用于直流?因为绝大部分交流固态继电器的导通和关断点在正弦波的过0点,直流电路没有过零点,所以无法工作;

仅供参考,鼓励LZ进行试验。

我估计他这种的放电电路应该可以用,电放完了也就关断了。
直流的绝对不能用在交流,但估计交流的用在直流可能可以用,不过我没有固态继电器也没试过,现楼主正好有就试试看吧,给大家一个经验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他这种的放电电路应该可以用,电放完了也就关断了。
直流的绝对不能用在交流,但估计交流的用在直流可能可以用,不过我没有固态继电器也没试过,现楼主正好有就试试看吧,给大家一个经验交流。

又和您见面了,敬礼!
我的焊机今天临时接上焊把试了一下,3.2的焊条温度不高,最小电流状态引弧还行,我以前没有搞过电焊,这是第一次摸焊把,邻居正好是一个退休几年了的资深焊工,看见我的焊机很好奇,也要试一把,我当然欢迎,最后他分别用3.2、2.5、1.6的焊条试了一下,据他说,感觉还不错。由于线比较凌乱,所以未敢长时间试验。等把线整理好后再试吧,有关点焊和改高压引弧的问题以后要向您仔细请教,还望教我!先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直流固态继电器不能用于交流,这个很好理解;为什么交流固态继电器不能用于直流?因为绝大部分交流固态继电器的导通和关断点在正弦波的过0点,直流电路没有过零点,所以无法工作;

仅供参考,鼓励LZ进行试验。

我刚才从我的垃圾堆中找出来一个固态继电器:AC240V/15A的用12V蓄电池试点一下摩托车的大灯,点亮没问题,撤掉3V的触发电源,不能关断,正像我想象的:用在你的充磁电路上可以用,电容放电放完了也就自动关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从我的垃圾堆中找出来一个固态继电器:AC240V/15A的用12V蓄电池试点一下摩托车的大灯,点亮没问题,撤掉3V的触发电源,不能关断,正像我想象的:用在你的充磁电路上可以用,电容放电放完了也就自动关掉了。: ...

明白了,

网友:
问题是直接接了220V,就算加了灯泡,不拔插头电也是放不完 ,能不能直接用空气开关,我有个手掌大的平板单向硅不记得放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从我的垃圾堆中找出来一个固态继电器:AC240V/15A的用12V蓄电池试点一下摩托车的大灯,点亮没问题,撤掉3V的触发电源,不能关断,正像我想象的:用在你的充磁电路上可以用,电容放电放完了也就自动关掉了。: ...

老大,你还实验过啊,谢谢了,我在百度搜过,也就是你实验的情况,我现在充磁机就差大功率的二极管和续流二极管了,等我做好了给大家汇报下,

网友:
期待结果和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