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螺旋炸鸡狗丢了帮分析原因

楼主(2012-07-07):
冲浪者FY31AP,AAT,2.4G罗美。FF9 72M
不知道是被干扰还是风的原因,突然螺旋炸鸡,无法救起,3分钟后赶到现场,狗和狗的安装座不见了。只有飞机在马路上,周围的草丛找了1个小时没找到,杯具。

网友:
可惜了狗,太小了不好找了

网友:
冲浪者也螺旋?看来螺旋是fpv玩家的心病啊

网友:
看到了天行者的头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飞控姿态已经严重秀逗了,和地面成80度夹角  不死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控姿态已经严重秀逗了,和地面成80度夹角  不死才怪

飞控可能是稳飘了,第三块电。31AP用了半年又要初始化才行了?

网友:
看看100以外有狗没有!

网友:
冲浪者飞了一年多还没螺旋过

网友: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会螺旋。我从来就没体会过螺旋啥感觉。

狗丢了再找找吧。两千元啊。请几个民工来帮找也划算啊。

网友:
是不是飞机的舵面系统出问题了?或者怎么样?感觉是失控!飞机坏了G2掉了没关系,不要炸到人或者车就好庆幸了!飞FPV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马路上
被捡走了吧

网友:
我的“天狼星” 今天也 在10米多高 螺旋炸鸡了

网友:
飞机多重?桨小了点不?

网友:
估计是被人捡走了吧

网友:
31AP 对温度变化很铭感  需要经常陀螺初开化 34秒时 飞机是平飞状态  你姿态却已经乱掉  肯定要摔机  起飞前 你没有看 陀螺是不是 闪红灯吗  闪就要处开化了  经常要做的 特别是温度一变

楼主:
21ap之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主要是31ap在机肚子里面不好检查。可惜了狗1了,有机会换狗2了,哈哈。
看来以后31ap得定期初始化,这个bug有点大了,后面不行要切手动。

网友:
螺旋,主要是你的P 值太大...混滚角度在30-45度会好些.你飞的时候不稳....

网友:
飞机失速了

网友:
飞机多重

楼主:
1.3kg,今天又去找了,草丛里面只找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