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能加工铝件的机,末端的变形量多少才合格??

楼主(2012-07-07):
终于把z轴光轴安放好了,有的零件还要重做,很多结构都没做,先打表测试下,表座贴在光轴上,表头靠家具,两个手指掰1.2米30光轴下端,大概是6公斤的力,下端130,中端50,上端小于5,
大家看看此机可供造就否,能加工铝件的机,末端的变形量多少才合格??你们正常使用的机掰主轴变形多少??
下面图片。。。

整体结构

整体结构

打表过程

打表过程

网友A:
要两端固定,打中间凹多少。

网友:
又一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两端固定,打中间凹多少。

你们的机是多少么,6公斤力推主轴的话,多少才合格??

楼主:
顶,原来用软件模拟600mm30光轴100N时看错了以为是0.1mm,现在重新模拟是0.8mm,40N是0.35

网友:
不必打表.

楼主:
我好像搞错了,应该选用40光轴的,算了,搞出来再说吧。。。。。

网友A:
40光轴,1米,中间压5KG,变5个丝。

网友:
带座的不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光轴,1米,中间压5KG,变5个丝。

我是一端固定,突出6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