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昧的问一下各位老鸟一个关于四轴的问题?

楼主(2012-07-07):
一般用什么材料做四轴的轴呢?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的老鸟回答不了,请楼下回答吧。

网友B:
应该是金属的,但是不知道需要接万向节吗,不是老鸟,,保持队形,请楼下回答吧。

网友C:
LZ这个问题真的很有难度,LX继续吧~~

网友D:
应该是碳纤,不知道玻璃钢行不行

网友E:
机轴?这个比较难说一般是用经过热处理的钢,有些似乎有合金,增加硬度,听说朗宇的用的是小日本进口的,仅仅是听说哈。一般来说是用合金钢做的。

楼主:
我可能说的不清楚,我说的那个轴是机架用来固定电机的那个东东,可不是电机的轴哦。毕竟是菜鸟,不懂专业术语啊。。。想自己做一个挂载能力大一点的四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案啊!!!

网友F:
成都有组织的,你去组织版块找老师吧。不过建议你先潜水,这个问题不用问,那么多主题帖里的那么多图片可以看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