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新手对木桨的疑惑

楼主(2012-07-07):
木桨只破了蒙皮是去还是留呢?学生党呀!

网友A:
破皮最好别用,小心射了

网友B:
我也新手,也是用木桨练习,蒙皮破了不敢飞,浆里面有钢丝,怕飞出来

网友C:
木浆吃过家伙的就要换掉

网友D:
换一对吧,反正便宜。免得炸鸡就划不来了

网友E:
透明胶布粘贴一下可以用,我就这样用的。

网友F:
悬停航线转速不太高的话加502可以用
有条件最好换掉,8、9块买个安心也是值得的

网友G:
如果只破一点的话用透明胶布缠一下悬停没问题,我以前常这样用的。

网友H:
先检查桨有无变形,配重有无突起,如果是,果断换掉。
如果仅是轻微擦伤,502加透明胶足已。

楼主:
谢了各位前辈!

网友I:
如果木芯沒有損壞,可以用502。
轉速別超2400

网友J:
一楼真相··套破皮最好别用,小心射了

网友K:
有的木浆末端有一根铅丝,最好包一下。。。

网友L:
学习啦,安全第一

网友M:
用胶粘热缩套套一下,我的都是这么用,开idle倒飞都没事

网友N:
20块左右的天资桨也不错,我一开始用的飞越30的桨,连射5副,现在一副天资都多少起落了, 忘了

网友:
不是很烂就用透明胶布包一下吧!~最好就是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