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常说的点头是什么,怎么调?

楼主(2012-07-07):
我的450自从第一次炸机后,就老往前倾斜,十字盘是调平了的,在控上微调后情况改善,但总感觉不太完美,请教大家这种情况是“点头”吗,怎么调?

网友A:
这不是点头,你自己试下连续点头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点头,你自己试下连续点头是什么样子的。

那飞机持续的往前倾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桨夹紧了

网友:
检查是不是头重了,重心没在轴上。

网友:
标题

肉眼看倾斜盘调平并不是真平,飞起来细调吧o(╯□╰)o

网友:
见过别人有副翼的有此现象,自己的无副翼炸机十几次从没遇到过

网友C:
请问你是有副翼的还是无副翼的  油门曲线多少 螺距呢  实在不行买个十字盘调整器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啊   有副翼机器 ,今天又把机器拆了重新调了十字盘,下午飞了三个起落还没啥感觉,降落就把尾舵机给扫齿了

网友:
桨夹虚位太小加上转速太低就会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有副翼的还是无副翼的  油门曲线多少 螺距呢  实在不行买个十字盘调整器

有副翼,是用调平器调平来的,3860KV的电机,12T直齿,油门0 35 45 60 85,螺距0 3 5 7 10
貌似和油门螺距没什么关系,炸机前油门比这个还低呢

网友:
转速加大吧 不会点头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夹紧了

桨夹比较松的,不然起飞的时候容易抖

网友:
旁边有熟人,打招呼嘛

楼主:
都不正经啊!

网友:
你的油门曲线怎么那么低啊

网友D:
低频震动(桨没平衡,或者主轴挂了,中联挂 了),或者桨夹紧,或者球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