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还没破处呢,尾巴都激动的厉害,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2-07-07):
飞越450pro,只差没有装旋翼头之外,其他都安装就绪,可就在上电试机时,尾撑抖的厉害,垂尾无明显抖动,手摸尾管都震到麻。新机哎,都还没飞过,尾轴与尾传动轴也又换了新的,传动轴也比较直。拿掉尾桨稍有改善。尾巴震动到尾轴不在圆心。求各位兄弟帮忙。

网友A:
山寨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可以加个飞越新出的固定2个尾撑的
可能没装旋翼头和桨 正好引起共振了,像尾撑啊脚架啊 真的山寨还就和原厂没多大区别,主要是那些个高转速的cnc部件确实有一定差别

网友C:
当看不见

网友D:
没图没真相

楼主:
尾波轴承虚位,果断换新,问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