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 X650V + 4822 + 1238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07):
NAZA + X650V,升级了30A好盈+4822KV690动力,用4S电池,一直10寸的桨,一直都飞的还不错,前两天上了山寨的APC1238,这个破桨不能用,平衡极差,四轴起飞就不正常,起来就往右后翻,以为是桨不好,更换了APC1238桨,第一次试飞,悬停很好,振动极小,很满意,但是试飞过程出现过一次往右后失控现象,还好后来纠正过来了,但是心里有些担心,于是昨晚重新焊接电调和电机的连接。
今天试机,还是同样配置,起来就往右后翻,两次测试都是同样问题,炸坏一组1238桨,心痛!
换回山寨10寸桨,试飞一切正常。
实在想不通是什么问题,群里有一个兄弟和我有同样问题,4S下就会翻,用3S,同样配置就不翻,我自己没做相关测试,因为已经没有桨可以给我炸了,呵呵。

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下原因,绝对不会桨装错,玩了2年多四轴了。

网友:
楼主关注一下 电调驱动4822的问题。4822极数槽数太多了,好赢驱动问题。大电流下(高S数)会产生堵转现象。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我买的是应该是最新的30A好盈电调,会不会电调有问题呢?
另外我用10寸的桨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听你这么说我都害怕了

网友:
手动还是姿态起飞?如果是姿态,试一下手动起飞。4S,670KV不适合上1238桨吧,用1147会更好。

楼主:
是姿态模式,明天换桨试试手动模式,不过确实有些害怕!

网友:
和我的机架、电机、电调一样,用E-MAXX上借过来的2S2P 5600mah电池*2,用5块一对的1245桨(做过简单桨平衡)飞起来还好。全套2000g,悬停时间20分钟不到一点点。4个基本感度分别为140 140 110 110,姿态感度为100 100。

APC的1038桨在另外一个机架上用过,平衡确实不错,但是还是建议测一下桨平衡。之前碰到过类似LZ的问题,我碰到的是一飞冲天,完全无法操控的情况,很是恼火,后来在怠速下发现桨极不平衡,做了下静平衡就解决了。

以上仅供LZ参考

补充一下,前面出问题的桨不是APC的哦。呵呵

网友:
我也是入的4822 手里也是4S桨不知道 装好是什么样呢

网友:
我用4830 好盈40A 6S 也没出现过堵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 + X650V,升级了30A好盈+4822KV690动力,用4S电池,一直10寸的桨,一直都飞的还不错,前两天上了山寨的APC1238,这个破桨不能用,平衡极差,四轴起飞就不正常,起来就往右后翻,以为是桨不好,更换了APC1238桨, ...

我试过一模一样的问题,我的配置NAZA + X650V(改成730mm轴距)+30A好盈飞腾+恒力4822KV690
4S会不正常,也是12寸桨寸桨的时候,跟LZ情况差不多,会偶尔一个电机失力然后翻掉,3S的时候可以飞得很好,曾经也一直找不到原因;
后来检查出来初步感觉是电调:3S的时候发热很厉害了摸上去烫手的感觉,但是还能勉强摸一下,但是无论工作多久不会继续再热下去就是那么烫;但是4S电池的时候飞个10来分钟可以烫得整个人跳起来,在上1447桨的时候试过过热保护4个电机一起停机,好在是测试只有1米高悬停。
就发热来说感觉30A好盈飞腾还不如20A的天行者,之前电调没有升级的时候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问题,只不过没有试过上14寸桨,10寸12寸都没有问题
BTW:1247桨飞个10几20分钟电机是冷的,1447桨飞个10来分钟电机微微发热,不烫手,电调是非常的烫

网友:
降低感度 试试

网友A:
4822用1238,属于自己找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22用1238,属于自己找抽!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有几个可能性 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1.电机和电调兼容性不好,这个不是太说的通,因为双天是28级的可以用其它也有24级的盘式,也用好盈,问题不大,所以兼容性的问题,可能是4822的个别现象
2.电调没有正确设置,电调出厂设置要改,电压保护改到低,进角改到高,多级盘式需要设置高进角
3.4S 690+12寸是高动力配置,如果没有足够的起飞重量压飞机,反而不稳,因为桨大,转速会比较低,如果感度设置不是很合理的话,比较容易出问题,可以加重飞机试试
4.出问题的大部分都是650机架~而且估计都是折叠式的,这个是这个机架的特点,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一定和大家一样,但是可以给大家参考:
XA650机架,因为折叠结构的关系,机架比较软,当用大动力配置和大载重的时候会出现响应延迟,机架变形,等等问题,原厂设计就是给2212这个级别带gopro用的~现在大家自己强行改大,加强,就需要不同的调试方法,就好像QQ一定要装和奔驰的发动机,当赛车开,那你就要做一些改进.
一下调整仅针对WKM和naza飞控其它飞控不知道是否有效
首先装完飞机,各项正常,默认感度参数,然后在离地1米左右的地方悬停,不要做任何操作,这个时候往左或者右快速打一下杆,然后快速回中,一般飞机会往一遍倾斜一下,然后回中回复平稳,这个时候看飞机回中以后会不会左右摆动几下,如果会就要调整参数,降低第二项姿态感度的值,再试飞,一只到打杆-回中,不会摆动为止~
然后调整第一项基本感度,能加多高加多高,反正不抖就行(650机架一般也加不高也就100多点)

以上2步调整完毕,基本就可以正常飞行了~我是摔过2次以后得出的经验,

各人分析抛开电调和电机兼容性的问题不说
XA650折叠结构过软是这个问题的主要根源,当飞控给了调整信号以后,电机执行命令,但是因为机架软,机臂变形,有一个反馈的延迟,机臂是动了,但是因为软,机身慢半拍,飞控没感觉到,纠正就会持续发出指令,总之机身的变化和飞控的指令并不同步,错误的调整叠加起来,导致飞控判断出错,就会造成一边突然失去动力翻下去

以上各人经验之谈~大家可以自己试试 通知XA型的折叠机架,特别是改大了以后,姿态感度都要降低才行

楼主:
非常感谢SKTOTO的经验分享,我会再测试一下!

网友:
我也是这个配置,不过用的哪吒 ,电调用的DJI30A 前两天飞行时出现失控炸鸡,损失2K多。但是没有发现电机和DJI电调的配合问题。

楼主:
最新测试结果,更换电调后,飞了2块电池,山寨的和原厂的APC1238桨都测试,暂时没有发现侧翻和突然电机失力的问题,希望问题可以解决,后期会继续测试给大家消息。

网友(2012-12-17):
楼主换了什么电调?

网友:
调鸡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