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S尾齿轮架有轴承的么?

楼主(2012-07-07):
今天正常飞行,突然间高速自旋,果断熄火!下来初检,居然伞齿都健全。认真再查,才发现传动轴在尾齿轮架比较松,导致2颗尾齿只有一点点接触。
估计是传动轴在尾齿轮架磨损,越磨窟窿越大。。。因为有过一次伞齿炸出来,以为是有轴承的,结果到淘宝上看,没见有这个轴承卖!
各位是什么情况?
才100起落,要是这么损耗法,也是有点郁闷啊。。。

网友A:
有軸承的,傳動軸的兩頭都有軸承,尾軸也有兩個軸承

网友:
两边有,中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軸承的,傳動軸的兩頭都有軸承,尾軸也有兩個軸承
感谢提供信息,是什么规格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正常飞行,突然间高速自旋,果断熄火!下来初检,居然伞齿都健全。认真再查,才发现传动轴在尾齿轮架比较松,导致2颗尾齿只有一点点接触。
估计是传动轴在尾齿轮架磨损,越磨窟窿越大。。。因为有过一次伞齿炸出 ...

1.5*4*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4*2mm

谢谢!
抗跌的华歌尔。。。如果是这个规格的轴承,那就是出厂的时候因为麻烦没有装!因为传动杆伸出尾杆的位置根本不够多装这个轴承。。。如果要装这个轴承,得拆尾管割短。。。
华的品控依然是一塌糊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