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控箱的线材

楼主(2012-07-07):
请问一般电控箱里的线材一般是用几平方的?
好像1平方电线通过1A的电流
那么一般步进
电机
3A的
就该用2平方以上的电线了,
但是原装步进电机的连线却很细连0.5平方也没有啊
还有一般线材是如何购买的?
是买单根线好
还是买排线好?
上次我问7KH
他是用网线2根拼一起用的。

网友A:
用一平方的 就很牛逼

网友B:
一平方?? 乖乖 够粗的嘛
电气行业有个小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我用的是0.3 六芯屏蔽线 不到1米5 测试良好

网友C:
不建议用网线,现在网线都水的很,直接用多芯线就好了吧,步进电机应该不用那么粗的线,我1.5kw的电机,2.5平方,那个卖电线的都说都绰绰有余了。

网友D:
我用日本进口线,铜丝非常细,小线的线皮硬而有弹性,长期弯曲不断,外皮软,冬天也软,

网友E:
步进电机应该不需要那么粗的线吧,我都用0.25的。。。

网友F:
关键是这个线短,发点热也影响不大,线粗了焊都焊不上去

网友G:
根据你的电机大小

网友G:
信号线 0.5非标的都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