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问下:神马是蚊车?

楼主(2012-07-07):
是否玩具车

网友A:
比例大的(比如:比例为24:1)的模型车由于小(广州话形容小会说:蚊子),简称:蚊车。

网友B:
你可以在淘宝上搜下
跟其他车比较下
就可以了解大楷的意思了

网友C:
好吧,是因为我。我那个是1:32的,不过一般都是1:28的,也有1:24的。专业的都在蚊车专用的毯子上玩,很小的的地方就可以玩开

楼主:
谢楼上几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