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舵的摇臂断裂

楼主(2012-07-07):
凯旋800的,拧固定螺丝用力过大,把摇臂拧裂了,不知哪能弄到配件,淘宝上搜了半天没找到啊

网友:
用胶水粘  或者用其他材料做一个呗

网友:
自己不能做个替代品吗?摇臂不是很难吧

楼主:
材料上能给些建议吗,谢谢!自己一时还没想到好办法:loveliness:

网友:
用棉线缠上  点502  会很结实

网友(2012-08-11):
小问题
先试试上面这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