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x6新到,周末连夜安装,试飞,还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07):
收到3天了一直没时间装,周末了,终于有时间

现在经过一下午的测试,还有以下几点疑问,希望各位大大解答一下:
1、gps定位的问题:gps搜星时间太长,开始把gps连支架转在架子**,基本很难搜到星,而安装在一侧,现在搜星大概需要3分钟,而且每次都要这么长,而且还出现不一定能搜到的情况,对比我用的apm2,gps随便粘在机架上,还不用支架,10秒以内必然搜到,加一句,同位置手机15秒左右到15颗星,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2、默认参数飞行可以吗?
我的机架是铝方管和碳板做的H4,轴距650,用默认参数飞,根本达不到“钉钉子”的效果,飘动还很大,有时超过2米,何解?

3、定点悬停会爬高吗?
我飞到10米高度左右,油门基本中位,飞稳了,切定点悬停,不仅晃,还快速爬升,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

包装

包装

全家福

全家福

安装图

安装图

网友:
好帅的JJ!

网友:
首先非常感谢您选择零度的YS-X6多旋翼飞控.对你在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们表示歉意.
1.GPS定位问题.
零度的产品在出厂前都是经过仔检测的,GPS定位时间都在1分钟以内.
请检查主板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3S-6S 也就是10.8v-25.5v
可否换一个环境定位。

2. 默认参数
YS-X6出厂默认参数是4轴X字飞行参数。
对“根本达不到钉钉子的效果”请检查磁航向校准是否正确。

3.定点悬停会爬高。
对此,我不能妄加判断,需要用户提供HJ文件。请联系我的QQ:1064166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