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V911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2-07-07):
911正常悬停时,突然推一下左侧飞,只是推一下不是一直推着,飞机如果来回晃两下,算不算抖动?抖动一般由什么原因引起?该怎么解决?如果把飞机全拆了,再装起来,抖动能不能得到改善?回答的谢谢了,有相同问题的表示同情

网友:
锤子歪了?

楼主:
求陈伯等高手们,要是不忙就回复一下呗

网友:
V911抖动

引用 楼主:
911正常悬停时,突然推一下左侧飞,只是推一下不是一直推着,飞机如果来回晃两下,算不算抖动?抖动一般由什么原因引起?该怎么解决?如果把飞机全拆了,再装起来,抖动能不能得到改善?回答的谢谢了,有相同问题的表 ...

复 宇浩轩杰 兄:

(1)  911悬停时轻推侧杆而机身只晃两下是正常的,
       不算抖动。

(2)  抖动原因 /  修正办法:

       (a)  飞机重心不在主轴位置:
                     通常是头重或者尾重,飞机会点头。
                     检查及调整壳罩及电池位置。

       (b)  锤子两边重量 / 重心不同:
                     检查是否一边锤子丢失了,或者是平衡杆弯了,
                     引至两边锤子重心相对主轴的距离有差异。

       (c)  旋翼头有虚位:
                     炸多了,各个位置的虚位也渐渐增大了。
                     调紧平衡杆、按紧所有连杆锁扣、更换磨损了的部件。

       (d)  主尾桨缠上了丝线毛发。

       (e)  主轴上的轴承坏了,转动不畅顺。

       (f)  舵机抖舵,要换主板了。

       (g)  控杆电位器磨损了或有污积,抖动的信号令舵机相应发抖。
              要清洗或更换。

       (h)  飞手的手抖了,多练就行。

希望能对LZ有帮助。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伯,伯伯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我以后一定听伯伯的话,好好做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陈伯,伯伯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我以后一定听伯伯的话,好好做人

宇浩轩杰 兄:

你言重了。

皮毛之说,谈不上什么技术。
教诲之言,更令我汗颜。

祝LZ每天爽飞
陈伯

楼主:
陈伯果然是德高望重,德才兼备的魔道至尊

网友:
飞高不就好了么- -*

网友(2012-09-14):
又看到了些,资料都是收集来的啊。

网友:
多看多学。。。。。

楼主(2012-10-27):
多看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