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杆选用和步进的配合

楼主(2012-07-07):
小雕刻机滚珠丝杆用导程2mm的还是用4mm的好,与步进马达选用,代码的设置都有关系吗?

网友:
4mm的好,2mm的太慢了

网友A:
根据你的控制系统和步进电机选吧,目前一般的步进分为1.8度和0.72度一步的,1.8度的一圈200步,0.72度的一圈500步。
    细分对实际的步数没什么影响,只是影响驱动一步用的脉冲数量,比如,1.8度的步进电机,想驱动转一周需要用200个脉冲,如果2细分后,就要用400个脉冲才能转一周,原来一个脉冲就能转1.8度,现在就要2个脉冲,细分太高就需要更多的脉冲去驱动,所以要根据你的控制系统可以输出的频率,如果控制系统可输出频率低,细分又太高,就会造成最大进给速度降低,无法得到想要的进给速度。
     丝杆的螺距就可以根据步数来计算,比如螺距2mm的丝杆,如果用1.8度的步进,2/200=0.01mm每步,如果用0.72度的步进每步2/500=0.004mm
      所以4mm,2mm都可以的,只是2mm需要更多的脉冲来达到想要的速度,另个步进转数不宜太高,一般300-600为有效转数,用这个转数乘螺距得到最高进给速度,比如2mm的丝杆,最高进给率最好不超过1200mm/分钟,所以要用步进的话又要高的进给率就选螺距大的丝杆,如果用伺服就无所谓了,伺服可以达到3000转,当然也要考虑你的控制系统输入频率。

网友(2012-09-01):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控制系统和步进电机选吧,目前一般的步进分为1.8度和0.72度一步的,1.8度的一圈200步,0.72度的一圈 ...

这个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实在是太有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