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与骗子交锋,在jingcha面前暴揍骗子.

楼主(2012-07-07):
前些日因为空调移机可能导致制冷剂泄漏,空调制冷不好,出现低压管结霜的现象,后找维修工来修理,对方带来一个3公斤的氟罐加氟,说是一个压力50元,我让他们加,鼓捣了约30分钟说是加了4个压力说要收260元,我没有说话直接检查空调室外机组,一看低压管的结霜情况没有改善,就直接质问他们到底加氟没有,他们说加了,有4个压力,我哈哈大笑,拿出来电子天平称量了他们的氟罐,此时的重量是1.47公斤,直接打开气阀没有任何压力.面对事实他们还在狡辩说是氟已经加入空调,我当场给这两个骗子上课,空调在制冷状态下低压管侧的压力是0.4-0.5兆帕,哪里来的4个压力?况且1.5P的松下空调制冷剂量也不会超过1公斤,气管结霜是少量缺氟,此时的加注量不会超过200克,正常状态下气管液管应该是有大量结露才对,当氟加注量过多的时候是气管和液管全部结霜,因此他们刚才根本就没有加氟.此时两个骗子居然想跟我动手,我按倒一个后让家人打电话把保安叫来,后打报警电话把警察叫来,此二人被警察带走,在派出所二人承认,他们的氟罐根本就是空的.其实空调用制冷剂R22的市场价格才17元一公斤,一般空调的加注量也不过5元左右,动手能力强的模友能自己干的话还是自己干吧.我最后是自己买了下面这个套装15分钟自己搞定的.总共花了78元.

网友:
啊,楼主老大强,不过你在明人家在暗

网友:
标题

纠正LZ几个严重错误.第一图片表阀接错.压表显示的是氟瓶的压力并非主机的吸气压力.

网友:
标题

其二.1.5P空调在标配3.5米铜管R22的标准充注量为1.2一1.5Kg不等(正规机冷凝器为双排铜管.促消低价机冷凝器只有单排铜管)

网友:
标题

其三.汽管结霜故障多为蒸发器风机电机电容容量变小或风道奋阻塞所致.而液管结霜则为氟己经跑了大半以上.我一般加氟看到液管结霜收费会要高些.并且要事先谈好价才充氟的.还要跟机主说明这种情况大多有慢漏的可能.估计会有二次检修查漏点以及重新充氟的费用.

网友:
标题

最后Lz所说当加注过量.汽管.液管会同时结霜.这怎么可能.过量是液管发热.气管几乎很少有凝露.正规的加氟不关是看表压.按理论标准的0.4—0.5个表压来加.而是要根据当时的气温.机组的新旧成度.以及冷凝器的脏污程度来控制蒸发压力.加氟要有丰富的经验才能把压缩机最大效率完全发挥出来.简单的说就是有的人给空调加了氟制冷效果改善不大.有的人加了氟效果立杆见影!

网友:
标题

说了这么多望Lz别介意.只是我看到有许多地方叙述的错误太那个了.

网友:
楼主太牛啦!哈哈

这些死骗子,你跟它讲服务,它跟你讲行规!你跟它讲行规,他给你讲技术!你跟他讲技术,它跟你耍流氓!!就是这帮王八蛋,搞的中 国老百姓干点啥都得堤防。所以打死一个少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拜托那图是我买加氟套装的卖家的图片,不是我拍的图片,加氟完毕液管结霜的现象已经没有了,是大量结露.室温28度的时候出风口的温度是13摄氏度.

网友:
液管结霜说明跑了不少的氟.最好将两头的喇叭口都重新紧一遍

网友:
有高人,来学习

网友:
每个中 国人都应成为各方面的专家,包括衣食住行,哎,太累
这还不够,你还得学功夫

网友:
具有中学   国内  特别  色,中 国的消费者必须是全能的,消费前如不做功课,消费后就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