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450prov2

楼主(2012-07-07):
请问那个连杆是怎么装上去的啊? 那个杆子上面有螺纹,但是又转不动,新人头次装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钳子伺候是什么意思。。直接把他敲进去吗?

网友:
标题

你是说球头扣往连杆上拧吧,球头扣里面没有内螺纹新的会比较难拧,可以在不锈钢连杆上上少于润滑油,会比较容易插进去,当然你要喜欢紧也可以直接插。

楼主:
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连接

网友:
拧进去,处女扣回紧点,多来几下就松了

网友:
使劲拧,坏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顺时针给拧进去~  注意前两圈的诱导性!后面紧了就上钳子和拧球头扣的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连杆有螺纹的部分涂上少许润滑油,飞越应该有送无名社的润滑油,钳子夹住连杆没螺纹的部分,把球头扣往上拧就可以,注意别拧斜了。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个装机视频参考下吧,不要急着装

网友:
润滑油,除非是塑料专用的,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裂开,后果自己去想

网友:
晕倒,这也能难倒男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飞越带的无名社润滑油没事的,我自己就这么装的。

网友D:
拧进去后,用套装里带的简易内六角扳手(L型的铁棍)套进球头扣里,一边一个,旋转铁棍就行了

网友:
这个细的连杆好拧 用球头钳的那个细的凹口夹住连杆 拿球头霸王硬上弓 ,
拧450的dfc连杆那个球头才叫郁闷
当时装好了旋翼头 在拧球头 怎么也不好使力,那个连杆还粗很多 烦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拧进去后,用套装里带的简易内六角扳手(L型的铁棍)套进球头扣里,一边一个,旋转铁棍就行了

我感觉最好不要用东西撬着球头里面拧,可能会影响以后球头的顺滑 我一般都是用球头钳那个缝夹紧连杆,用手拧球头,手疼就用个布包一下ok的。 或者用尖嘴钳夹球头的根部,

楼主:
我觉得这个看脸。。有两个力气都没用 直接就上去了。。剩下的全进不去。。我唯一的工具  叫做 内六角扳手!!!太难用了!!明天一定去五金店买个螺丝刀

网友:
其实你准备个扩孔器 就ok 口上扩一点就ok 那玩意只要进去一点 就非常好拧了,或者用美工刀尖去扩一点

网友E:
拧啊大哥!这都能难道你

网友F:
直机虽是心爱物,但也不是那么娇气的,该暴力的时候,就暴力一下吧!

网友G:
直接用手拧不用工具就可以的,使劲,不会坏的。

网友H:
是男人就用劲呀!

网友B:
糟了。感觉你们都好简单。我手都要拧起茧了,还是只成功了一对,一上就成功,别的都不行,看脸啊看脸

网友C:
你的是正反牙连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淘宝了一下。和你说的长相一样

网友I:
回复 网友B:
  短的一头是正螺纹! 长的一端是反向旋入哦!

网友B:
。。。。。。!。。。。。。。。。。!!!!!!!!!!!!!!!!!!!!!!!!!我就说嘛!!!!!!!!!!不过还好刚刚又靠脸弄好一组。。

网友J:
不要用手拧啊 买个连杆头扳手啊 ,如果是飞越的球头钳是有个豁口刚好可以夹住连杆的

网友F:
正牙顺时针,反牙逆时针。老兄不会是反牙也顺时针拧了吧!

网友K:
直接拿钳子夹着连杆,球头扣硬上,注意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