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7熄火设置

楼主(2012-07-07):
天7熄火设置,一个禁用/启用,这个应该都知道了
然后有个比率和油门,原来的理解是熄火生效的范围和油门锁定的位置
但实践以后发现
模拟器
里熄火根本不生效,其实是完全反过来的
实际情况应该是
比率:对熄火油门的微调,熄火油门=0油门+比率
油门:熄火生效的油门范围,当摇杆在0到设定值之间时熄火才会生效,关闭熄火开关后,也需要把摇杆移动回设定范围内才能解除熄火
感觉这个算法挺蛋痛的

网友A:
这是没设置好,建议把熄火关掉,用油门锁定,混控开,比率0,具体设置忘了,但肯定可以设。

楼主:
油门锁定有自己的螺距曲线,不好调机

网友B(2013-02-18):
楼主理解有误
比率:是你的熄火生效时油门的锁定值,一般设置到0,当然也可以设置到你需要的值,到时候切熄火开关后就会将油门锁定到你给的值。
油门:就是设置你切熄火能否生效的油门最低值,也就是你这设定到80%,当你油门超过80%熄火就会自动解除。所以建议设置到100%,天九是直接可以用摇杆位置来设定这一个值的。
比率这一说我亲自验证的,没问题,油门这一说我没验证,是按说明书的理解给的个人看法,已天九为例。
最后说一下,天地飞的遥控说明书看着确实挺蛋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