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贴(26CC O艇装配)

楼主(2012-07-07):
1.O艇装备双吸水舵后还需要装负压水泵吗?

2.购买发动机时,最高转速是否直接影响推进功率?

3.TopEdge 3PF 2.4G 3通发射器船用如何?配装的3公斤舵机是否够用?

4.O艇一般采用软轴还是硬轴?

初试油动船模请前辈指教。

网友:
1.如果你船速能上50+就不要加装负压水泵
2.一定有会影响
3.TopEdge 3PF 2.4G 没有用过,但是GT3B本人用过无问题
4.软轴.....
我不是什么前辈,比你早玩一点

网友A:
1.负压泵不要装,没用还影响转速
2.转速和扭矩一样重要
3.汽油o最好不用2.4g的控,不过,你最好先试试再说。
4.一般都是635软轴。

网友:
最好用13公斤金属舵机

楼主:
在下选择的是CRRCPRO 18000转的发动机,上50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推进桨是3叶铝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负压泵不要装,没用还影响转速
2.转速和扭矩一样重要
3.汽油o最好不用2.4g的控,不过,你最好先试试再说。
4.一般都是635软轴。
如果不用2.4G还有什么选择呢,我想车船共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都用pcm格式的控,不过,也有人用2.4g的没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船不是光说发动机,还要看调教,和浆的配合,搞不好了,很好的发动机也不一定能跑上去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下选择的是CRRCPRO 18000转的发动机,上50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推进桨是3叶铝合金的。
換一些高压配件.调配得好上80应该沒问题.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