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S问题

楼主(2012-07-07):
请问副翼感度的作用是什么,是否是打好舵后自动回正的速度?

网友A:
LZ是可以试着把那个感度旋钮调到最大和最小,然后看看舵机的反应速度,你就知道那个是干啥的了

楼主:
ADJ
请问ADJ模式有什么作用,能否说的具体点,谢谢

网友B:
爬進來看解說的 幫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