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无刷电调的问题。不是无刷电机。

楼主(2012-07-07):
小弟我新入模购买了个花牌45A电调和新西达的hd2223pro电机,但之后才发现hd2223pro有可能是有刷电机(百度谷歌都查不到确切答 案)。
询问淘宝的商人无刷电调能不能接有刷电机,说不能用。连续问了两个都这么说。
之后小弟我就继续追问无刷电调的3根接电机的线是不分颜色的,但是无刷电机线分颜色啊,分别哪根线接哪根线啊?
其中一个奸商可耻的匿了,另一个坚称随便接。
在这里小弟一共有3个问题:
1.新西达的hd2223pro到底是不是有刷电机
2.无刷电调能不能配有刷电机
3.无刷电调的3根接电机的线是不分颜色的,但是无刷电机线分颜色啊,分别哪根线接哪根线?
谢谢^^

网友:
电机有3根线应该就是无刷了吧

网友:
无刷电调的3根接电机的3根线随便接,如果电机方向反了就把其中2根反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3根线的是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