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3.5到7.7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炸机,惊险万分,差点提控回家!!!

楼主(2012-07-07):
今天是自2012.3.5到7.7日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炸机,惊险万分,差点提控回家!!!还附带一个相机!!!
总结了一下,今天的炸鸡原因有三:
1,挂相机了,太重了。
2,电池不行了,只有大概1700mah 是2200mah 30C的电池,永久了,放电能力不够!
3,风太大了,不能与风抗衡,大自然的力量太强大了,不可反抗啊!吹的不可控!
希望以此为戒啊,电池不行就不要勉强机机了,不然会给你闹情绪的!!
在炸鸡那会我把油门推到顶都不见爬升,直接掉房顶石棉瓦上了!!

一共损失不算很大,断了一只机架的脚,两只桨,有个灵异事件,都是断的反桨,正桨一点事都没有!!这次炸鸡真是倒霉中带着万幸,如果掉进房子周围的池塘里,哭都没地方哭去!!
图片: (视频一楼底下最后面)

炸机地点

周围情况

这是一张全景图

炸机全家福

脚断了

云台被甩出来了

前反桨断了

后反桨断了

断脚

视频:(最后结尾部分炸机!!)

网友:
那个gps没见过,什么牌子:loveliness:

网友:
前两天我也炸了,对LZ表示同情,看来损失不太大,发扬小强精神,修修继续飞,我的现在已经复 活了。

网友:
慰问一下,
发扬"百炸不挠"的模友精神,修补一下,继续飞!

网友:
LZ不能找个平点的地方飞飞?

我的上周在操场飞行,由于距离问题看不清姿态,操作失误炸鸡,幸亏高度低,1.5米的高度吧

差点损失一块新电池~~回来修复,更换了几个尼龙柱,本周不挂云台相机,继续爽飞~~

网友:
安慰下 我前两天也炸鸡了 电池电量不够了,飞机直接从空中掉下来 机架摔变形了 三个电机轴断了,四个浆全碎,手机炸坏了 电调和兔子居然没事。 咳 电池没电的时候不能勉强飞啊,都是花钱买教训啊。 很奇怪的是 我用1045 、1047的浆都没炸过 ,一用1147 就出事,很怪异。

网友:
不过万幸的是 四轴没人 ,万一炸到人,损失的可就不是这点钱的问题了 ,无底洞啊 ! 看来万事还需谨慎在谨慎啊

网友A:
我知道是为啥了,就是没电导致的。
电池没电了,自转稳定性就没了,会发生往一侧倾斜,自转,高度下降的现象。持续不到半分钟,就会停转。
看了视频,风不该有这么大动作,之前一直挺好,就是最后没电了,侧倾了。
楼主的机架和我以前的一样  ,mf550的,带云台。

网友:
也是遭遇强风? 顺带问下脚架 是哪款?一直在找没人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为啥了,就是没电导致的。
电池没电了,自转稳定性就没了,会发生往一侧倾斜,自转,高度下降的现象。持续不到半分钟,就会停转。
看了视频,风不该有这么大动作,之前一直挺好,就是最后没电了,侧倾了。 ...

我找到后已经过了15分钟,但是我测电电压显示11.3V呀,应该是放电能力不够,放电电流不够!没有多余动力抵抗风,应该是这样!

网友:
看来大风天真是不能飞呀

网友:
LZ,可以透露一下脚架的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