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这是啥机机?我也不知道~~精灵鼠小弟用的?

楼主(2012-07-08):
[localimg=395,300]6[/localimg]没事用了淘宝上廉价塞斯纳剩下的蒙皮和肋骨,放着也浪费,就简单做了2个机翼,一开始做的很简单,一个机翼和机个机身,上了911板和主电机,没加舵机,做了个自由飞,挺爽的,就是飞起来很不稳定,后来看着很丑就重新改了下,看图,新手做机机,不好的轻指点下~ 还有请问下,我用6mm空心杯做的减速组怎么还没直驱拉力大啊,上了大奖减速组都飞不了,后来上了8mm直驱,淘宝上2元一个小螺旋桨,直接爽飞,哎,自由飞嘛,后来撞树上掉下来电机着地,把电机后面的盖顶出来了,重修了下发现发热严重,试了很多次,越来越不行了,哎,本想做这小机机用的,现在就只有减速组了,6mm直驱拉力不够,刚试了下减速组可能飞不了,还想办法减重,手头没8MM空心杯了,悲剧啊,这小机机还没试飞呢,单翼的很好飞,还有我自由飞的机机没拍照,我把2张机翼紧凑平铺在一起,照样可以飞,不知道为什么,不上动力是手抛滑翔7.8米,911板舵机驱动坏了,没想到主电机电路还没坏,所以上面才说做的自由飞,哎,准备上电磁多的,现在只有1通,也没做了,先让它能飞起来再说吧,

楼主:
明天白天称重,及拉力测试,帮我看看能否能上天,2张机翼安装位置不对吧,请教下改如何安装
额,不好意思,我怎么占了沙发,抱歉  不知道啊,

我想买小无刷了,

楼主:
空机8克,减速组5克,加设备13克,推力14克,6mm直驱3克,加设备10克,推力12克,用哪个呢?

网友A:
翼展小了,重量太重,很难遥控飞,自由飞可以
楼主的8mm空心杯是不是911的主电机啊?再买一个要25大洋,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小了,重量太重,很难遥控飞,自由飞可以
楼主的8mm空心杯是不是911的主电机啊?再买一个要25大洋,很贵

确实啊,一开始就做的自由飞,很好飞的,8mm的,但坏了之后就不行了,6mm的拉力太小了,刚试了下6mm最小重量的拉力为11克,电池加电机重量为6克,另加接收板为9克,能飞么?空机8克,我想8克加6克动力,11克的拉力应该能自由飞了吧?

楼主:
淘宝5克无刷含邮70,电调含邮40,能买吗?最大拉力50-10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5克无刷含邮70,电调含邮40,能买吗?最大拉力50-100克

对楼主这机不行,因为翼展小了,不稳定,要改大翼展

楼主:
今天去试飞了,动力足够,但总是往左翻,这小机机也要右拉吗?几次下地后电机座就受不了了,刚改了2小电机固定在机翼上,反桨的,但又往右翻,汗,我都无语啦,2个电机都要往左往右拉吗?都是向内拉?刚又该了上反角,电池改到前面了,很耐炸~

网友A:
翻是因为翼展小,不稳定,有微微微风就容易翻,还有2电机拉力不平衡
所以,30厘米翼展比较合适
我等楼主20厘米爽飞 ,然后也做个20厘米的,我用红外线玩具电直设备,更加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是因为翼展小,不稳定,有微微微风就容易翻,还有2电机拉力不平衡
所以,30厘米翼展比较合适
我等楼主20厘米爽飞 ,然后也做个20厘米的,我用红外线玩具电直设备,更加轻

已经爽飞了,只是晚上试飞的,没拍视频,今早下夜班又发现下雨了,刚起来又发现风很大,哎,我无语的说,飞起来很稳的,油门大小控制速度和高度,2电机不可能转数一样,所以方向舵微调就可以控制转弯半径,很好飞,看晚上有没有风,再录下,主要911板舵机ic全部坏了,就剩油门了,所以只有意通道,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