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2MG烧了芯片,哪里能修。

楼主(2012-07-08):
芯片型号7507,照片上左边那只。现舵机只能向一边动。

网友:
是不是场效应管IRF7507?H桥电路的一半,买一个用热风枪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我的65mg也是朝一边转

网友:
俺的也烧坏了一只。没处可买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唉 ,驱动坏了,你要是值得修,我就给你整个,

网友:
可以用分立元件MOS管AO3401和3402代用,只是自己要搞清楚极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