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过X5的朋友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2-07-08):
这个小齿盘装好之后 跟他接触的那些斜齿感觉不顺滑 用手都有点转不动 请教各位 如何调整啊!   下面我借用火星的一张图  说明下一! 知道的朋友快说说把  不然下面的事就没法进行了

网友:
   没装过X5 ~  但觉这个间隙不对啊! 要么上面的轴承座反了? 要么和大齿之间的垫片不在?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先看下尾波箱是非顺滑!

楼主:
尾管和尾波箱我还都没装那

网友:
   !!!那得一个一个的排除了,折腾吧!  我的X5组装还不错!提醒了下  上面的螺丝很容易滑牙哦!要小心!还有电机座连接卡主轴的那个2颗螺丝不要太紧可以不上的!不好调整齿盘的间隙!

网友:
这里本来就紧一点,因为没有调整间隙的地方。装好了不装大小桨,空转一下试试。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上电转下就好了

新机齿轮本来需要磨合的过程

网友:
今天首飞x5,推油门稍微快点尾巴就右甩,不知道那里没调好。

油门,螺距都没有问题

楼主:
多谢LS的朋友 我完了通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