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SAMA 90N 射尾夹 炸惨了

楼主(2012-07-08):
射尾浆夹导致炸机  从20米高射尾浆  然后不受控制  关闭动力自由落体  下来损失严重   机身基本报废  2片侧板鸡头部分基本碎了  电子部分 VBAR也炸坏了    放大器的电路板被折断     255油门舵机也被机身侧板挤压压坏      射尾夹 好恐怖啊   这架KASAMA 我才飞了3个起落就。。。。。。  可能是因为我放的时间太长了  螺丝松动 没检查到 估计首飞之后当静态机有1年了   惨

看 射出的尾夹和浆还是好的

看 射出的尾夹和浆还是好的

网友:
默哀骚机,预示着一台新机即将到来

网友:
LZ莫难过,JJ表示自己已入静态门第...

网友:
修好了跟新的一样~这就是直升机的好处~

网友:
不一般的炸机,冷兄炸机都超常人的!!

网友:
这么严重?基本没啥幸存啊~~

网友:
非常同情。但静态一年与连续飞一年螺丝松紧会有分别否?请指教

网友:
窄机身的缺点哇!

网友:
这实在太惨了

网友A:
自旋熄火降落表示非常有必要!
我试过很多次了!不过都没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熄火降落表示非常有必要!
我试过很多次了!不过都没炸!

如果是扫齿 自旋降落的话  我也可以就没事        如果射了个尾浆 然后自旋熄火  不知道你能否还真炸不了呢

网友:
 炸的不轻

网友:
没事,冷情是米人.

网友:
看着心疼啊~~收尸了!!!

网友:
自旋还好,我以前700射过一次,很恐怖,那疯癫根本不受控制,还好机身电子设备都没事

网友:
 严重慰问

网友:
悲剧啊!哎。。。

网友:
冷兄啊。。。。我都被你吓到啦。。。

回家没一个螺母不管是不是自锁紧的,通通上螺丝胶

网友:
我的KASAMA,今天断电了,

也炸了!同乐!!!!!

网友:
恭喜楼主 新机快来了!

网友:
KSM, 可以直接換空機了。。
修??上哪裏淘換配件??

网友:
杯具!!
射了尾桨夹,整机会震动+自旋,然后V8修正,幅度更大。。。。是这样 吧???

网友B:
昨天VB链接SB线脱落。自旋。舵机完全不能动。熄火没反应。自由落体。落地后马达狂转。
只有一个好处。我那个是450

网友:
现在什么世道?“人妖”都会“射”?!
    节哀LZ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VB链接SB线脱落。自旋。舵机完全不能动。熄火没反应。自由落体。落地后马达狂转。
只有一个好处。我那个是450

6个通道同时失控,爽

网友:
好惨啊,所以每次飞行前都要好好检查,600机我一般都是10分钟左右检查。
不过我上次也射了尾桨一次,起飞的时候尾桨扫到地面小碎石,结果两片尾桨全射,身边站了一群人,幸亏不是在空中,想想都后怕。

网友C:
静待楼主上TDR

网友:
人妖...炸了 基本就癈, 修也沒得修

网友:
看完回帖不禁想说:“那些个叽叽歪歪的说KSM炸了没配件的人基本都是没飞过KSM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待楼主上TDR

TDR 我也有一架  少飞 我还是喜欢飞油机多一点:loveliness:

网友:
,预示着一台新机即将到来

网友:
冷兄每次都是如此个性!帮顶了!有时候,家中鸡太多,照顾不过来也是射的主要原因之一

网友:
兄弟这下炸厉害了。。。。。

网友:
不是一般的炸机呀

网友D:
技术是炸出来的

网友E:
慰问一下,下次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