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里面配置完后,端口1现状灯不亮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2-07-08):
淘宝一个CNC,好久不玩,刚拿出来配置后,输出信号是正常的,但是端口1上面的灯都不亮,跟什么有关系,好像之前短路烧过一台电脑,不知道是不是并口也烧坏了

网友A:
不知道,也没有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犯了2 ,因为BIOS电池没电了,默认并口是关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