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 2.4G的怎样设置接双向电调?

楼主(2012-07-08):
我是天地飞2.4的控。在第三通道上接了双向电调。油门控在中间位置,电机停。向上推,电机正转,向下拉,理论上应该电机反转,但是有时候电机没反应。感觉要推到中间位置停住。再向下拉。电机才反转,有时候要反复几次,电机才反转。请问我应该怎样设置可以让正反转灵敏?

网友:
船模?果断的改到另外一个通道上~~

比如左手改右手,右手改左手试试~~

楼主:
换过,在中间停后。正反转切换还是不正常。还有什么要设置的吗

楼主:
忘了说了,是用天地飞控制船。

网友A:
LZ的现象是正常的,双向电调一般有刹车功能,正转的时候突然向下拉杆是刹车,要等一会儿才反转。设置一下电调取消刹车功能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和控没关系,检查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现象是正常的,双向电调一般有刹车功能,正转的时候突然向下拉杆是刹车,要等一会儿才反转。设置一下电调取消刹车功能就好了。

原来这样,谢谢!

网友:
先刹后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