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轴和浆,选配时产生了一些疑惑(附图)

楼主(2012-07-08):
昨天在轴的旋转方向和浆的旋转方向上产生了疑惑,听说轴如果转反的情况下容易爆,当时就吓尿了,

后与卖家沟通,但他说他的东西没问题,以下是我的观点,如果大家同意或者认为卖家那边出了异常,我将会把聊天记录帖上来。

如果我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将会公开给卖家道歉!不冤枉一个好人,不错sha一个...

前提说明:我的浆是按照卖家的原配浆买来的正浆,逆转前进!

请看以下
先上图给大家确认一下,以下都是实物:
图1:此轴按纹路来说,应该是电机顺时针转动情况下为自紧状态
图2:此浆为正浆,逆时针转情况下为前进状态
图3:轴的生产原理,一端顺时针转+一端逆时针转为紧
图4:以电机为主,电机带动轴顺转,轴自紧,正浆只能顺转,浆就不能用了

请大家帮忙!!!

此轴按纹路来说,应该是电机在顺时针转动情况下为自紧状态

此轴按纹路来说,应该是电机在顺时针转动情况下为自紧状态

此浆为正浆,逆时针转情况下为前进状态

此浆为正浆,逆时针转情况下为前进状态

轴的生产原理,一端顺时针转+一端逆时针转为紧

轴的生产原理,一端顺时针转+一端逆时针转为紧

以电机为主,电机带动轴顺转,轴自紧,正浆只能顺转,浆就不能用了

以电机为主,电机带动轴顺转,轴自紧,正浆只能顺转,浆就不能用了

楼主:
补充一下,图3和图4的斜线代表轴的纹路

网友:
你是对的。

,我的正桨船。

网友:
轴是反转轴

网友:
轴肯定反了。
要么换反浆,要么换软轴。

网友:
郁闷,我的船也是这样的纹路

看来这个商家真的是不负责任

上次反应的电调烧毁,后面就再无生息了

连软轴纹路都装错,坑爹了

楼主:
经过卖家确认,图1的轴需要使用反浆,卖家已经安排补货,谢谢!

虽然中间出了一些小插曲,总体来说东西质量我个人还是认为不错的。

以上为个人观点

网友:
哈哈 轴反了~~   你这样使用 对于轴来说~ 高速倒车使用啊~    轴散开 体积变大 挤满铜管子  阻力变大~ 速度会降低 电机发热 负载大 耗电 容易烧电调~    这样的纹路也无法达到高速排水的效果!

楼主:
说真的,这轴真NB  在自松的情况下使用6S  22.2V  2000KV电机,油门推到底,居然能爽跑,电都跑完了,轴居然还是好的,但不能确保以后不出现这样的问题,
上次发的视频也就是这个轴在发现问题之前的试航。囧!

感谢卖家补发货物,谢谢!

网友:
正转软轴外层是正的,里层是反的,再里层又是正的。

楼主:
如果外层不开里面就不会看,前提是外面要与浆方向一致

网友:
请教啊 如何将软轴,从铜管里拆出来呀?

网友:
LZ人品好啊,反轴跑都没把软轴跑爆

楼主:
现在暂时换了北非谍影的反浆,爽跑!近期上视频!

另外,我感觉这套动力不错

436浆 2000KV豹子4074电机 6S  海王180,真的,我是装了以后直接下水,除了电池较热以外,电调 电机 XT60插头 温度相当低(在1组电跑完之后)。

昨天和北非谍影、专业人士探讨了一下,准备近期开工一条CAT,长度不低于1米,打算做双体整体船(就是没有上盖和下盖,除了舱盖以外都是整体)。

嘿嘿,双4074 2000 180*2

同志们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