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越重越稳,越重越抗风越好飞

楼主(2012-07-08):
有意见的来

网友:
哦,慰问一下将军~@x@

网友:
必须和动力匹配

网友:
主要看飞机设计,比较一下喜路宝SDX和雷虎raptor50,重量差不多,但前者比后者稳多了,我觉得旋翼头很重要

网友:
啦90油直不是更稳

网友:
 坦克就很稳 飞不起来

网友:
坦克加旋翼也能飞起来,哈哈。只要动力够,床板都可以飞起来。

网友A:
450你加个500g上去,看你好不好飞

网友:
床板有坦克重

网友:
重了小风是吹不动,大风一吹,重力加速度加上升力转化的侧飞动力会让你飞机找不到的

网友:
飞机稳不稳好像更与转速有关吧?

网友:
飞机越重越稳,越重越抗风,没错。。。但好飞就不一定,还要看机型

网友:
越重越抗风,但并不好飞,因为惯性大,会有不跟手的感觉

网友:
一击即中
引用 网友A:
450你加个500g上去,看你好不好飞

网友:

不同意。飞机越重惯性越高也越难控、飞行效率越低,
更越不好飞。

我个人认为:

(1)  稳: 大桨的转速越高越稳。

(2)  抗风: 好的旋翼头 + 足够的动力。

这是我从只有80克重的四轴在三级风中跟450
一起顶风悬停中所感受到的。

陈伯

网友:
感觉越轻越好飞的路过

网友:
飞机的稳定度取决于大桨的陀螺效应,和副翼片的修正。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越重并且转速越快的陀螺越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