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该如何选择入门油机

楼主(2012-07-08):
大家好,小弟是刚入魔的新人,飞过几次电动固定翼,水平属于入门级。最近迷上了油动机。本来准备入手20级小金星+25级三叶。但有朋友说20级的小飞机飞起来比较猴,不好操控,还是直接上40的大金星比较好。所以现在很纠结,向各位老鸟们请教,怎样的选择好些,望大家赐教!   顺便问一下,西安地区有没有机友群呢?能不能加下我~!谢谢~!

网友:
50级的下单翼练习机

网友A:
大金星 练习机

网友:
30CC汽油机,便宜的是什么机?3D的

网友:
上40的大金星比较好

网友:
25的练习机很好飞,抗风也还好,就是降落有点麻烦

网友:
直接上40级的大金星或者维纳斯都可以
25的太贼
不适合新手

网友:
二楼对,40级或者50级下单翼练习机
我听从老模友推荐,入了个40级下单翼练习机,等待中

网友:
支持,本人有一32发动机,尴尬的级别~

网友B:
32有啥尴尬啊,我25级零式就装32。不是一般的爽。有空我上视频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有啥尴尬啊,我25级零式就装32。不是一般的爽。有空我上视频看看就知道了。
受模型店老板忽悠,搞了一个很不好配飞机的发动机,要是46或52,飞机随便搞

网友C:
25级的外出携带方便,很好飞,调整也容易,用来入门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级的外出携带方便,很好飞,调整也容易,用来入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金星 练习机
明白了,就上40的大金星吧,机机整好后,再交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