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为什么总是来回转圆圈?

楼主(2012-07-08):
v911确实很好,耐摔好飞价格平,很轻松的圆了我一个直升机的梦。但请问各位大大,为什么我的911现在悬停时会向左向后画圆圈,或者就是前后来回摆动?能力有限调不好,盼指点!机器一个主桨坏了,我换了一个盒子里原配的B桨,现在是一A一B,会和这个有关系吗?还有就是尾
电机
上加了点热熔胶,其他没动过

网友A:
真心不知道~

网友B:
是不是两个桨不一样重 转起来花圈了。。我的yt100也这毛病。。觉得是桨的问题

网友C:
首先调节微调
如果没用的话,悬停左旋有可能是电池没插紧,导致重心后移,我就遇过这种情况
有人说B桨是反桨,但是我看来看去跟A桨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D:
不是反桨,你说的画圈是自旋旋转?还是整个飞机保持大致方向平移画圈?

网友E:
连接杆 虚位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