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求助了,挤压丝锥适用于压铸铝攻丝吗-----在线等(已解决)

楼主(2012-07-08):
压铸铝,M3的螺纹,孔做到2.80有效深度5mm和2.5mm两种(都是通孔),做丝后本色氧化。
已经用挤压方式做了很多产品。客户在装配时用的是电动起子,造成很多螺纹滑丝,这和挤压攻丝有关系吗?
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底孔打大了.打2.5就行了.打到2.8,单边只有0.1的螺纹.再加上M3的螺丝最小端实际只有2.9,,,

结果可想而知

楼主:
没错啊,挤压丝锥底孔最小2.76,最大2.81
你说的是切削型丝锥也就是普通丝锥的底孔

楼主:
在线等啊,就没有人啊

网友A:
底孔正確,螺紋也沒問題
和擠壓絲攻(無屑絲攻)無關
問題是出在材質不合格
唯一的方法是上螺紋護套了

网友:
是不是电动起子力距大了

网友:
挤压丝攻必须是成对配套购买的(钻头,丝攻)底孔多少就视乎每家丝攻厂家的参数。

国产的挤压丝攻没有好的,别把你的产品浪费掉了。

还有一个就是氧化,工件如果是压铸成型的,根本就不适合氧化,在炸碱过程中就把你的孔搞大了,特别是你又是通孔,更容易把内孔炸大,挤压丝攻也浪费了。

跟你的氧化厂家反映一下这情况吧,让他们严格把关,不能把洞搞大。

网友:
个人分析:
1. 做丝后本色氧化,大致判断是攻牙发热引起,是否有加合适的攻牙油.
2. 塞规量打出的孔径是多大
3. 检查所用的丝锥等级是否合适,是否磨损.

网友B:
传统的有屑丝锥.有排屑的问题.有断丝锥的问题.估计就这两个了...

想知道采用挤压丝锥工艺的原因...是出于效率上的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统的有屑丝锥.有排屑的问题.有断丝锥的问题.估计就这两个了...

想知道采用挤压丝锥工艺的原因...是出于效率上的考虑吗?

是的,普通丝锥很快就磨损了,做不了几件,,都是机攻效率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孔正確,螺紋也沒問題
和擠壓絲攻(無屑絲攻)無關
問題是出在材質不合格
唯一的方法是上螺紋護套了

几元一颗的螺纹套伤不起啊

网友C:
趁有时间就多说几句吧

首先,铝制品攻丝,用挤压丝攻是首选,因为,铝材比较软,用挤压式攻丝,因为是把材料压缩成丝的,所以可以增加丝牙的强度。

挤压丝攻的使用有很多规范,就比如底孔的大小,必须严格控制,底孔大了,丝牙强度不够,底孔小了,丝攻憋断,(好的丝攻都上百元一支,数百的也有)。所以最好是买同厂配套的钻头。
在对丝孔有严格要求的场合,还应该严格遵守厂家标称的使用寿命,比如建议使用8000次就应该扔掉,不能再用。

所以,最好不要自己定义底孔的大小,因为会影响丝攻的寿命,如果标称8000次的寿命,但是你底孔搞小了,磨损增加了,未到8000次尺寸就没法保证了。

攻丝后应该用(通止规)go and no-go gauge 测量丝牙是否及格。

氧化后,也应该同样用通止规来测量丝牙,这样可以证明氧化过程有否把螺孔搞大。

改善楼主这产品缺 陷的建议:

1.买进口的挤压丝攻,钻头,成套买

2.压铸铝是不适合氧化的,如果非要氧化,应该要求氧化厂在氧化前用屏蔽油把丝孔保护,以免氧化时把螺孔搞坏。

3.做合适数量的通止规来检测锣牙。

4.跟客户沟通好锣牙扭矩要求的规格,上螺丝时,应该用扭矩扳手。

总结:这产品如果非要做表面氧化处理的话,就不应该用压铸铝,应该用铝板材机加工。

祝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太感谢了

楼主:
标题

底孔全是上精雕做的

网友:
最终产品交客户前用通止规测过吗?电起子力拒合适吗?

网友:
我公司的铝产品都是用的钢丝螺套,非常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价格,成本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1,抽检合格。。。。。现在只能全检了
2,不可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铸铝,M3的螺纹,孔做到2.80有效深度5mm和2.5mm两种(都是通孔),做丝后本色氧化。
已经用挤压方式做了很多产品。客户在装配时用的是电动起子,造成很多螺纹滑丝,这和挤压攻丝有关系吗?
有没有办法解决?

...

可以的关键你工艺存在问题,铝攻丝润滑冷却一定要做好,第二攻丝上垃力一定小,不然在导锥处会反向力而拉坏牙面,第三要用牙规和塞規,最大塞规止孔为88到92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普通丝锥很快就磨损了,做不了几件,,都是机攻效率应该差不多吧

是几元一个的劣质丝锥伤不起。。。
另外你压铸原材料是什么?成品韧性如何,脆不脆?

网友:
只能带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趁有时间就多说几句吧

首先,铝制品攻丝,用挤压丝攻是首选,因为,铝材比较软,用挤压式攻丝,因为是把材料压缩成丝的,所以可以增加丝牙的强度。

挤压丝攻的使用有很多规范,就比如底孔的大小,必须严格控制 ...

网友: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氧极氧化引起的.

我们都是先氧极氧化,后攻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1,抽检合格。。。。。现在只能全检了
2,不可控

全检一批然后交货,先确定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
挤压丝锥我也在用!个人观点不好用!如果产品数量较多,建议买日本的进口螺旋丝锥!非常好用,攻的螺纹非常好,几乎不要检查就合格!有好多品牌可以选择!

网友(2012-08-26):
感觉材料强度不够

网友(2012-11-05):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同样是M3,厚度2mm,氧化之前,无论是挤压丝攻,还是切削丝攻,做出的螺纹都很好,很强大,无论是电动螺丝刀,还是手动螺丝刀,都搞不坏的。如果氧化之后就不一样了,如果氧化两次的话,螺丝直接就掉进去了。。。
解决办法:
1,在氧化后攻丝,但容易搞花表面
2,氧化时保护丝牙,量大比较麻烦
3,使用自攻螺丝,看厂商是否接受
4,攻丝时定深,不攻到底,或者用切削丝攻,前几牙磨小点,不要攻穿,为氧化之前用螺丝试的时候后半部分很紧,甚至拧不动,但氧化后就会好多了,但绝对不会滑牙。目前我就是用这种办法解决的。仅供参考

网友:
晕,都几个月了,估计早就解决了

网友:
呵呵  压铸铝看材料.  有些材料没法阳极氧化的.
我都是 先氧极氧化后功牙.

楼主(2013-03-06):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