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我这有个GT2,但好像有点问题

楼主(2012-07-08):
油门要顶到头
电机
才停转,中间的扭能调,但调不到正常的位置

楼主:
还有就是接收机需要加电源才能工作,网上说那是油机的模式,我用的是电机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油的的点的都要加电,一般是带UBEC的电调给它供电

楼主:
啊啊~~飞机电调没中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也就是由于高压电调没UBEC所以要单供电?那能不能单加一个UEBC

网友A:
回复 楼主:
网上有卖单独的

网友C(2012-11-01):
玩极品超级爽飞机电调没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