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高手请进,好盈30A电调问题。

楼主(2012-07-08):
好盈30A无刷电调。
不接接收机电调输出电压为5V,接上接收机输出电压为1V,接收机无法工作,电机会响。请问是功率管烧了吗?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网友A:
哪里有短路吧,接收机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短路吧,接收机短路?

应该不是接收机的问题,我单独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完全正常。我怀疑是哪有虚焊,但是检查了半天,也没见什么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BEC芯片是否虚焊或损坏

网友:
短路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BEC芯片是否虚焊或损坏

我用3S锂电,电流正固定电压稳压器78m05不接接收机输出为5V,接上接收机输出为1V,是不是78m05坏了,78m05如何检测好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78m05带不起载了,可以直接换掉。还有问题可以加我99059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