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0的气压计是摆设?没有气压定高?

楼主(2012-07-08):
APM2.0的气压计是摆设?没有气压定高?
貌似打定高后没有反映,
电机
转速突然下降。上下移动四轴,也没有反映。这叫什么定高??

网友A: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表示关注。

网友B:
遇到过类似问题,重刷下固件,然后在地面站命令行界面里erase一下,然后重新设置参数,应该就行了
不过说回来,为毛我的apm2调不出人视频里那种正负30cm的定高效果呢。。。。

网友C:
sb 问题,自己不懂还瞎喷。
参数要根据自己多旋翼的实际情况做适当的修改。
根据你的描述,你应该把Altitude Hold中的P值调小。每次调小20%后试飞,指导没有明显的起伏为止。然后自己再试试总结下,如何调整I值吧。

网友D:
请至
https://code.google.com/p/arducopter/wiki/ArduCopter2?wl=zh-Hans
查詢

网友E:
有
请重刷固件

网友F(2013-05-05):
和我原来的情况一样。。。刷一遍车的固件再刷回一次多轴的固件参数就重置了 不过我现在还有点抖动 五厘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