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尾巴的问题…

楼主(2012-07-08):
亚拓450pro koby40a 8910a+ ds92a+ 蝎子6s 黄v8 dfc+双推,尾巴总是调不好,尾巴什么的都很顺滑,感度什么的也都没问题,为什么正负螺距会跑尾巴? 震动问题还是? 难道bec供电不足?

楼主:
猛正负螺距将近跑9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猛正负螺距将近跑90度…

掉转
正负螺距过大容易掉转

楼主:
话说和掉转不太相干… 掉转不会直接90度甩吧…

网友:
转速提高点

网友:
标题

哈哈,和我朋友配置差不多,问题也一样。我不会告诉你是双推设计缺 陷,行程不够的问题。

网友:
这么牛B的配置都摔尾巴,无语呀:fun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话说魔镜测转速快破40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450pro koby40a 8910a+ ds92a+ 蝎子6s 黄v8 dfc+双推,尾巴总是调不好,尾巴什么的都很顺滑,感度什么的也都没问题,为什么正负螺距会跑尾巴? 震动问题还是? 难道bec供电不足?
我和 你一样的问题 解决不了 尾巴暴力侧摆 锁不住 甩尾,可以肯定 是 亚拓这个产品的设计问题,我们的配置基本一样 不同的是我是蓝精灵 5.2PRO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 舵机挂了 ** 亚拓太不靠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猛正负螺距将近跑90度…
和我一样 我换了  这个东西一直有问题 瞬间加大螺距3D 尾巴 飘90度

网友:
希望 亚拓 可以解决 450 双推 设计缺 陷问题 ,早日解决

网友B:
我可以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QQ3125447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QQ312544755
??????????????????????????????????????????????????????????????????

网友:
电调设置为定速了么
尾巴问题的话  换回老式的单推就行

网友:
学习才是硬道理

网友:
多回帖。。才能发帖

网友C:
楼主这450配置可真下本

网友D(2012-10-18):
学习中,走人。学习才是硬道理

网友E(2013-01-25):
我的也是啊,有可能是尾行程不够吧,
我把感度调整到了120满值了,稍微好了一点,

网友F:
下了血本的450

网友G:
你这种情况有两种问题,第一是行程不能太小,第二,尾巴传动不能打滑,遇到过一次,对转齿大负荷打滑,小负荷没事,急加速就打滑,尾巴就甩90度,如果是皮传的,皮带一定要紧不能打滑

网友H:
这配置甩90度也太夸张了
,双推这么不靠谱?

网友I:
看来双推问题多啊,有点虚位的单推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J:
原来这么多道理。

网友K:
我的也是呀,没有办法呀。

网友L:
还有单向轴承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