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C 前后方向出错了!

楼主(2012-07-08):
管前后的舵机扫了,于是换了一个新的!装上后,其他侧飞 左右都正常!就前后错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哪个反了,就把那个舵机调成反向不就得了

楼主:
我单独吧!升降舵机调成反向!但是十字盘就不是水平的了!后面高前面低

网友:
那就把副翼和螺距舵机全设置反向,再把2个舵机插头调换一下。接下来如果推油门。斜盘是向下跑的话。在螺距设置里面把螺距倒过来设置。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单独吧!升降舵机调成反向!但是十字盘就不是水平的了!后面高前面低

不用单独调,只要找到十字盘参数的菜单(一共三个项目,副翼,升降,螺距),把升降这个选项设置反向,比如升降原本是60,设置为-60 。原本是-60 ,设置为60 就好了,很简单

网友:
如果换之前是正确的,也许是你把舵机方向放反了。

楼上的方法最简单。

网友:
干嘛那么复杂? 楼上各位?  新手哪会那么些?   调俯仰舵机的舵盘,然后用微调校准不就行了?  再说,按你们那个方法,俯仰舵机的舵盘不是水平  那不会影响舵机行程吗?》   LZ 把舵盘拿下来  从装下,看着十字盘差不多了,装上舵盘用微调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