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20组装疑问

楼主(2012-07-08):
请教下装过E720的朋友,旋翼头里的止推轴承的小球环(钢球的保持架)开口方向到底是朝里(朝主轴方向)还是超外(朝旋翼方向)呢?
说明书没有明确指示开口的朝向,但是看图片是朝外的方向,而且厂家预组装的也是朝外的方向。
这就有些不理解,根据之前装的亚拓的旋翼头止推轴承的钢球保持架开口说明书上的图都是朝里的,而且这样也是按理来说是对的,因为要是朝外的话因离心力作用会导致在保持架上打的黄油会可能甩出来。
是我的理解错误还是E720说明书有误?搞不懂了
装过的朋友请指教!

网友A:
LZ可参考说明书止推轴承安装部分,钢球保持架开口朝向主旋翼组(外侧)

楼主:
我知道说明书上的图,我的问题是说明书这样是对还是错?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很想知道,请厂家的技术员答疑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弄明白了就知道重不重要了

网友:
看了HIROBO E3/D3/SDX的说明:图1和雷虎一样向右,图2中没有明确标示

网友:
答 案由JR ASG90旋翼头揭晓:各厂商(目前除JR外)几乎都没有严格指出其方向性,说明正反皆可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YT 说明书里标识了内外环的方向性!   从原理上看应该有方向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可参考说明书止推轴承安装部分,钢球保持架开口朝向主旋翼组(外侧)

图文并茂,够详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请教下SY E12的止推轴承钢珠盘有朝向区别吗?没见识过仙女本人 亚拓确实是向内的

网友:
都一样,要碎止推轴承还是会碎,别再纠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热心的帮助!要是说哪个方向都一样的话只要没什么影响那还是朝里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客气,互相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SY E12的止推轴承钢珠盘有朝向区别吗?没见识过仙女本人 亚拓确实是向内的

NO Difference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