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凤凰2.5 3.0 4.0有什么区别?哪种好?

楼主(2012-07-08):
请问凤凰2.5 3.0 4.0有什么区别?哪种好?

网友A:
3.0.. 飘过

网友:
3.0路过

楼主:
4.0看版本号应该更好点吧

网友B:
4.0.. 飘过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类似win3.2、win95、win98、winxp、win7这样的区别吧

网友D:
我用4.0

网友E:
3.0

网友F:
3.0足够了。4.0那个3D场景飞了几次就没性情

网友G:
升级到4.0完了又降回到2.5版本了

网友H:
凤凰
请问各位,我的凤凰3.0S怎么联网飞行显示:无法连接到主服务器。如何能够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