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拉力减半,重绕线还是一样。。。。

楼主(2012-07-08):
XXD2212 KV1400
电机
,拉力减小,8060桨拉力400G,9060桨拉力500G.拆开电机有一项颜色变深,故重新绕电机线,拉力确依然如旧!电调是好赢40A的,重设电调,油门行程,低电压保护取消,均不能提高拉力.这是电机故障还是电调呢?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你绕电机的参数说来听听,线径,匝数,圈数

网友A:
还有正反绕的顺序

网友B:
是不是经常过热,丢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径比原来的细些,没卡尺。5线绕了11圈。顺序是按那个图上的1反2正3正4反。。。。12反。A头+C尾 ,B头+A尾,C头+B。和你说的1正2反3反。。。。12正,不同,应该也是可以的,我感觉是电调限制了功率的输出?手上没多的设备,不能替换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用上9060后,觉得电机很烫。。。。。用8060就没力了,还可以用9060飞,接着就变现在这样了。

网友C:
会不会电调有问题了?遇到过更换电调解决了: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仔细检查电调,有一路已经少了个电阻和什么东东。。。。买新的了。

网友D:
肯定都退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