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杯具,焊BlHeli电调手抖甩了坨锡在MCU上如何是好

楼主(2012-07-08):
要刷BlHeli程序,拿XP12A电调按SUV老大的帖子加焊三根刷机线,焊点很小,顺利完成第一个电调三根线有点得意忘形,开始焊第二个电调时手抖了一下,结果烙铁头碰到了电调上的MCU,烙铁头上锡多了点,瞬间MCU其中3个脚就被焊到了一起,MCU这个集成块的脚很密,吸锡器对付不了,想用刀片切又怕弄坏针脚,求助诸位大神指点我该如何解决?

网友:
顺着管脚倾斜板子,抖干净烙铁往下刷

网友:
风枪加热,毛刷除锡试试吧

网友:
找个修手机或者修电脑的师傅,他们焊0.5 0.3的引脚都能闭着眼睛焊

网友A:
楼上那几个都是邪门歪道。
加热这坨焊锡,然后趁热将电路板垂直对着桌面敲几下就可分离各个管脚了。
手工焊接高密度集成电路都是利用同样的方法, 先将所有一大坨焊锡焊住相邻管教,然后趁热敲打电路板来实现各个管脚焊好并且没有短路的。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吸锡带。。买最细的

网友:
百度:拖焊

楼主:
为安全起见拿了个电调尸体做实验,不知是我的锡特性奇异还是手法不行,二楼crazyboyyy三楼gxlat热刷法和五楼SUV热击法无法取得预期效果,锡层还是有粘连无法彻底清掉。四楼六楼需请外援暂不采用。七楼聪少推荐方法还没试,百度说该方法烙铁头要多上松香,我猜用白光烙铁不适合干这活,因为白光头细,温度高,沾上的松香很快就气化,头细想断电用余温又温度不够,看来还得找出旧的常规烙铁来用。

网友:
新拨一截多芯细导线,把铜丝加热在松香里蘸一下,然后贴着管脚用烙铁加热,就可以把多余的焊锡全部吸到铜丝上

网友:
六楼七楼方法行,我手工焊小贴片都是拖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那几个都是邪门歪道。
加热这坨焊锡,然后趁热将电路板垂直对着桌面敲几下就可分离各个管脚了。
手工焊接高密度集成电路都是利用同样的方法, 先将所有一大坨焊锡焊住相邻管教,然后趁热敲打电路板来实现各个管 ...

哈哈,suv这个才是真的,我没弄过集成电路,凭空想的

网友:
只有松香才能搞定.完事酒精清洗干净即可.实在没把握.找个修手机的.客气点估计递根烟即可搞定

网友:
有没有刀头烙铁?有的话蘸松香挂几次就好了。也可以倾斜板子再加点锡,用尖头的烙铁蘸松香也能挂下来,动作慢一点。或者用吸锡带,或者用铜丝自己拗成一个小网。总之,大胆操作。

网友:
用吸锡线呀

网友:
沒有刀頭烙鐵不行的。。。

网友:
恭喜楼主无意中学会了拖焊

网友:
沙发和地板都是正确方法,一般我们焊接芯片也都是这么搞的,吸锡带价格较贵,一般就电线芯搞定了。,楼主试着先弄一些锡在板子上,这样烙铁离开后焊锡依然可以保持流动,然后桌子上稍微敲一下,多余的焊锡会被敲落下来的,通过孔也是一样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工焊接熟练的是拉焊

网友:
在那三只脚上抹点助焊剂,用尖头烙铁向下顺拖。不行就用吸锡线,没有吸锡线就用多芯胶线,剥了外皮当吸锡线。
俺当年就是修手机的。

楼主:
感觉吸锡带和刀头烙铁在DIY中是挺有用的,已在TB上拍了。

MCU集成块非常小,脚很密,没有充分把握不敢下手,打算先拿电调尸体练练,熟手了再自己慢慢解决了

谢谢各位热心支招

网友(2014-01-16):
引用 楼主:
感觉吸锡带和刀头烙铁在DIY中是挺有用的,已在TB上拍了。

MCU集成块非常小,脚很密,没有充分把握不敢 ...

掉落的锡上涂助焊剂,然后把烙铁头放在高温海面上擦干净,最后赶紧把烙铁头往焊点上一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