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政数码舵机(pz-15320)可否用在minicp

楼主(2012-07-08):
平政1.7g超微型低压数码舵机(pz-15320)可否用在minicp?

楼主:
終於改造成功

請看看,不是高手,請勿模仿.包折騰.

楼主:
終於搞定,遲止上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了1个多小时,有3号齿也白搭,2号齿坏了无解,放弃。
    看了一下午网上的帖子,聪少用奥泰 AS-S02A  2克模拟舵机+miniCP舵机主板最可行,一个成本低,二个可以利用手上的废舵机数码主板。不折腾了,以后再说,留 ...

2号齿是可以换的 比较麻烦 需要自己diy一个 较细的顶针 哪天我2号齿轮再挂了 上图详解

网友:
平政都不懂做生意,現貨改改,便可大有出路.

网友:
马达线要反接,电位器线要反接

网友:
CP接收+ FBL100,好主意,应该有高人试过了吧,有人知道效果吗?

网友:
 改直线舵机 坐等白鼠

网友:
插头不是问题,自己改就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FBL的机身加直线舵机,主要不知道舵机的插头是否可以用

fbl是1mmJST插头,华科尔是1.25MM

网友B:
可以改直线舵机试试

用FBL的机身加直线舵机,主要不知道舵机的插头是否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試試效果後請通知我,大 WOW 師兄出了CP,送了四個掃齒舵機給我,暫時換了三號齒及在舵機臂上切一刀,應可捱一段日子,再唔得就買 GS-2502 舵機二合一!

网友:
其实大家可以分别测试几个舵机的兼容性。造福模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再次多謝LARRY兄的資料提供,我買幾個再找高手焊接,你有沒有興趣,要多少個,一同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了1个多小时,有3号齿也白搭,2号齿坏了无解,放弃。
    看了一下午网上的帖子,聪少用奥泰 AS-S02A  2克模拟舵机+miniCP舵机主板最可行,一个成本低,二个可以利用手上的废舵机数码主板。不折腾了,以后再说,留 ...

何不用坏了齿的舵机的臂来尝试一下切刀的方法。

网友A:
修了1个多小时,有3号齿也白搭,2号齿坏了无解,放弃。
    看了一下午网上的帖子,聪少用奥泰 AS-S02A  2克模拟舵机+miniCP舵机主板最可行,一个成本低,二个可以利用手上的废舵机数码主板。不折腾了,以后再说,留点精力多练习,果断上TB拍了4个wk-02-4。向高贵傲慢的华科尔投降,继续做华托